台式主机二代的,开机正常进系统看视频一会花瓶

楼主(2015-08-08):
开机正常进系统看视频一会花瓶,大概20 分钟左右就不行了开始屏斗,视屏画面有波纹了,换主板,内存都不行求维修思路

网友:
什么牌子的都没有说,看是一下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哟

网友A:
CPU坏了也可能出现花屏。

网友B:
换个好点的电源看看

网友:
确定不是显示器的问题,电脑是杂牌子组装机集成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坏了也可能出现花屏。

AMD的U刚换个电源在测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个好点的电源看看

我也觉得是电源换了个品牌机的电源在测试

网友C:
内存也会引起花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内存也会引起花屏

内存替换过了,不是内存的问题

网友:
换了电源试了也不行

网友C:
内存槽清洗一下,温度过高也会这样的

网友D:
有可能是内置显卡芯片问题?发热正常不?

网友E:
我遇到过一次是电源的问题,当时真蒙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内存槽清洗一下,温度过高也会这样的

主板和内存都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遇到过一次是电源的问题,当时真蒙了,

电源也换过了

网友:
主板,内存,cpu,电源,显示器,都换了还是一样求思路啊

网友F:
什么cpu啊。看看显卡在什么地方。是不是在cpu里面是就换个u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可能是内置显卡芯片问题?发热正常不?

主板都换个哥哥你看看我的回复好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什么cpu啊。看看显卡在什么地方。是不是在cpu里面是就换个u看看。

都换完了大哥

网友G:
主机上的东西都换完了还是这个情况,就不要在主机的硬件上折腾了,操作系统、驱动、FLASH插件、显示器、显示器连接线检查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主机上的东西都换完了还是这个情况,就不要在主机的硬件上折腾了,操作系统、驱动、FLASH插件、显示器、显 ...

就剩系统没重新装了

网友:
那这问题奇怪了, 台式机有时候可扯,

网友H:
显示器问题,要不就是显示器连接线毛病

网友:
硬盘,硬盘数据线,系统

网友:
换个显卡     或发个图 看差不多

网友I:
呵呵,LZ真的系统的问题

网友J:
我一路看下来你说都换过了 ,不可能吧 cpu,内存,显示器,电源,就这些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显示器问题,要不就是显示器连接线毛病

上面都说了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我一路看下来你说都换过了 ,不可能吧 cpu,内存,显示器,电源,就这些引起的

确实都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呵呵,LZ真的系统的问题

我没换系统,只是换个播放器看视频好像就没出问题

网友:
会不会信号线问题

网友K:
主板和内存都换了,CPU不换。还有,显示器你确定有没有坏

网友:
就剩系统啦  如果是我换了内存 主板没用就装系统试了

网友L:
主板  内存都换了  还用想吗?  显卡呗

网友M:
你换过内存了?你在换换U试试。还是会花屏就是桥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换显示器数据线看看

网友N:
我店里有电脑情况差不多,查了各种,把整个电脑换了都没好,把显示器换了还是没好,就在那个位置就屏飘雪花,但后来有一天把点门头的LED屏关了,好了!呵呵,跟电脑就没关系,是有干扰!

网友O:
硬件都换完了,那有可能是软件问题,驱动都更新到最新版试下

网友:
还以为内存 主板 或者显示器呢

网友P:
加一个独立显卡上去啊  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主板和内存都换了,CPU不换。还有,显示器你确定有没有坏

我发的你看完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加一个独立显卡上去啊  楼主

以确定不是硬件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我店里有电脑情况差不多,查了各种,把整个电脑换了都没好,把显示器换了还是没好,就在那个位置就屏飘雪花 ...

这个值得借鉴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你换过内存了?你在换换U试试。还是会花屏就是桥的问题了。

主板都换了以确定不是硬件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主板  内存都换了  还用想吗?  显卡呗

哟,看贴没,集显的,现已确定不是硬件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硬件都换完了,那有可能是软件问题,驱动都更新到最新版试下

是的,现已确定你不是硬件问题谢谢啊

网友Q:
第一步就应该做系统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第一步就应该做系统看看

第一步只想到显示那块

网友:
么牌子的都没有说,看是一下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哟

网友:
插张显卡试一试

网友:
看帖的还是灌水的,都说的集显

网友:
有灌水的嫌疑

网友:
觉得是某个硬件坏了吧,要不试试换个系统呢

网友:
搞到这么蛋疼,直接换机秒杀了

网友:
花屏与抖动的时候量测屏供电,看看是否会跳变。

网友:
楼主,换电压、圆试下

网友:
你主板、内存都换了,那就接着把CPU和硬盘换了,包好。

网友:
实在不行 就换个硬盘吧

网友:
换机算了、、

网友:
搞个独立显卡试下,还一样就是U有问题了

网友:
你的是集成显卡还是独显啊?考虑显卡问题

网友R:
首先要确定你的显示器没 有问题,我就碰到一台三星的显示器,刚开始一切正常,用了十多分钟,就会出现花屏。你已经换了主板,内存还是这样,在确保显示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,就只剩下一种情况了:极有可能是CPU,因为有一部分CPU已经集成显示功能

网友S:
CPU坏了也可能出现花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CPU坏了也可能出现花屏

都换过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首先要确定你的显示器没 有问题,我就碰到一台三星的显示器,刚开始一切正常,用了十多分钟,就会出现花屏 ...

这个也换过;了的

网友:
后来发现装个系统也不行了,就剩硬盘没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