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各位帮帮忙啊 有好多自动掉电的板

楼主(2015-08-08):
技嘉的最多,其它的有几块,不知道哪位师傅肯收徒弟,求教教, 板板都是插上12v4p后掉电,应该受保护了,但是我是大白,不会量,求大神教一下,换零件的工具都有

网友A:
是保护还是短路,你试清楚了没有?技嘉的是H61的吗?据说H61不上U或者不认内存也是掉电的哦

网友:
深圳 创富电子  起航电脑  可以帮你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保护还是短路,你试清楚了没有?技嘉的是H61的吗?据说H61不上U或者不认内存也是掉电的哦

具体我也不清楚 应该短路 技嘉H61有一块 P43 的有4块 其它的还有几块  反正不插4p就没事 一插12v就不行了

网友:
万用表的阻值的基本测量你总该会吧,测一下上管,下管的阻值看看

网友:
LZ没基础这么教呵呵

网友:
多逛下论坛  看看主板维修的资料    或者直接去基地

网友:
显得有 基础恩

网友:
确实有很多这样的,我也不会搞

网友:
什么都没测量,让人家怎么帮你

网友:
技嘉的刷个BIOS 试试看

网友:
是保护还是短路,插上诊断卡,你看跑到什么地方掉电的,在回复,。

网友:
保护了,插诊断卡?看MOS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不装U 接12V 不一定掉电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