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5S螺钉打伤主板导致蓝屏重启刷机错误14的处理方法

楼主(2015-08-08):
没有放大镜不好操作 线路太细 如果断线超过三层也属于高难度维修了

网友:
楼主你的装备看上去很牛

网友:
   同楼上一样   装备牛叉。

网友:
李暖宝宝 -6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显微镜,高大上

网友:
高大上。。好牛的感觉
北京果粉无忧

网友:
苹果维修的工具有多贵?

网友:
旁边手机店的老板就打坏了一块板,找别人看过说是断了3根以上很难搞。

网友:
最好记住原来的螺丝位置,,,

网友:
武装到牙齿的装备 这玩意牛B

网友:
补线也是需要技术的

网友:
5S换硬盘还有风险么?

网友:
这么高大上的工具!高手啊

网友A:
这显微镜 是多少倍的啊?我想买个不知道买多少倍的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显微镜 是多少倍的啊?我想买个不知道买多少倍的好

80倍的就足够用了。

网友:
这都可以看到 好棒哦

网友:
都是高人啊,,,修好了吧

网友:
这个着实有点不好弄

网友:
手工焊接技术不错

网友:
这补线技术屌

网友:
楼主应该把你补线的烙铁拿出来晒一晒

网友:
可是就算有显微镜,实际焊接也超级麻烦啊, 楼主牛人

网友:
lz 补线好的嘛?

网友:
楼主的装备不错,显微镜就需700元以上。

网友:
看来LZ手工还是相当不错的,这么细小的都可接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