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70不触发

楼主(2015-08-08):
一台   Z470不触发 待机正常,桥  EC 都换了,桥 bios也刷了。现在查到ec 11角木有供电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从哪里发出来的。请大家看看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

网友:
在问一下  图片怎么发上来的啊

网友:
没有图纸在怎么弄 a

网友:
BIOS 刷没有呢

网友:
工作条件你查了没有

网友:
没得图怎么看啊

网友:
11脚是什么信号,写上来

网友:
LID测了吗,ACIN测了吗,

网友:
11角 是 +3v   这个电压木有不知道是从哪里出来的

网友:
11脚是触发后的+3V,不触发先刷BIOS后查EC的待机条件,桥的待机条件。

网友A:
这个触发后的S0点 这机器你要弄下内存供电芯片 加焊下

网友:
是不是LV3 V5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新手吧。 这个电压开机后有的

网友:
没图纸怎么看

网友:
待机是没有的

网友:
安时序修哦, 结合论坛的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触发后的S0点 这机器你要弄下内存供电芯片 加焊下

这个是触发后的电压,你主要是看+3.3V_EC和RTC_VCC电压正常不,如果正常那就要看ACIN是否正常,LID的是否正常为3.3V,RSMAST是否有发出,EC的复位是否正常,如果都正常那就查单桥那边的条件是否都正常,还有开关上是否有3.3V的电压,按一下开关是否有高低高的信号传给EC这些都要查询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触发后的电压,你主要是看+3.3V_EC和RTC_VCC电压正常不,如果正常那就要看ACIN是否正常,LID的是否 ...

正解,有点基础的都应该知道查这些点

网友:
你说EC 11脚没电压,那你对比图纸看啊。看看工作条件都满足没有。

网友:
查看图纸没有找到电压出处吗

网友C:
楼主修的怎么样了,我也有一个联想Z470进水,不加电,待机0.01,按下开关没反应,3V5V都有,你图纸从哪里搞的,能共享下吗?

网友:
BIOS是不是有问题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修的怎么样了,我也有一个联想Z470进水,不加电,待机0.01,按下开关没反应,3V5V都有,你图纸从哪里搞 ...

还木有修好呢,

网友:
图纸共享下呗

网友:
先刷BIOS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待机电压转换过来的

网友D:
你这个机器待机条件没有满足,再找找问题吧,这样的问题不是很好修

网友E:
3v 5v后极电压有没有短路

网友F:
加qq传给你      782938032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3v 5v后极电压有没有短路

木有短路,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机器待机条件没有满足,再找找问题吧,这样的问题不是很好修

最先是朋友在修的,木有修好就给我看看,最开始是不过隔离把他强行导通,后大短路就烧机  木有哪里发烫,他就丢在一边了,第二天来怪了不短路了,自己就过隔离了,就成现在这样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加qq传给你      782938032

发我邮箱474329992@qq.com  谢谢!

网友:
不触发,要查不触发条件,这样提问很难给你解决问题的

网友:
一般是线性5V 12V没出来  你查查看 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