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给激光打印机加粉,买粉要如何选呀?

楼主(2015-08-08):
最近单位说是要节约办公成本,让我们给单位里的打印机硒鼓加粉。单位打印机型号繁多,三百多台。这个碳粉要如何选呀?随便买一种全部通用,还是一种硒鼓型号对应一种碳粉呀?请大家给些意见包括注意项,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:
一部分粉对应一部分机型。。你可以去卖粉的那里让他们跟你配 。。用的多的就是 12A粉   88A粉   联想兄弟粉

网友:
这个基本不可能通用,12A 88A 等等对应不同的碳粉  如果是理光那些也是要专门碳粉 就算不用原装也要自己去试试那种代用粉好  没一定的经验教训  很多时候都是换上的代用粉导致很多故障出现  你最好把你公司打印机的型号 套鼓型号记下来 去找专门搞办公设备的店问问

网友(2015-09-11):
一种硒鼓型号对应一种碳粉

网友:
最好 是兼容性好的粉,不然会出现各种问题

网友:
首先,碳粉品牌一定要选好的,比如格之格、莱盛、天威三大品牌,另外看硒鼓型号,机器不同如果鼓相同就用一样的粉,一定记住同品牌的打印机用的粉不一定相同,如HP的12A、88A粉就不一样,HP基本可以备这两种就够了,兄弟联想基本上可以用同一种粉问题不大,方便的话可以把7360这一类的粉单独买专用的,没有的话用其它型号也将就,佳能跟HP的鼓是对应通用的,所以粉也对应通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