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410电流0.0039A 不触发?

楼主(2015-08-08):
u410 版号是
ALZ8TMB8C0 REV:C电流0.0039A 不触发?有3v5v待机。按开关电流只动到0.0041就下来了,ecbios刷了还是这样子,求思路!
不触发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0.0039到0.0041变化,查桥有无收到DNBSWON#,有查桥待机条件,无查EC的待机条件。

网友:
工作条件你查了没

网友:
你得先查下待机的条件啊

网友:
ec应该是好的。查下桥的条件

网友:
刷多几个BIOS试下

网友:
先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满足没有吧

网友:
不想查就换或者加焊

网友:
还是一步一步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