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5420 版号KRUG 14 UMA REV:A02

楼主(2015-08-08):
此机来时触发掉电,然后拔插内存好了,开机一看灰屏!换屏后还是一样,看来只能定屏线过来再说了,刚好有这图纸发出来分享一下。不知道有没有通病!那我就不用定屏线了。。。。。

我的泪为谁飞 留
压缩包里面是bios 不是点位

Dell Latitude E5420.pdf

DELL E5420.rar

网友A:
http://so.chinafix.com/?page=0&fid=51&kw=E5420 论坛有的图纸 不要在次上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so.chinafix.com/?page=0&fid=51&kw=E5420 论坛有的图纸 不要在次上传

哦,没注意看。

网友:
屏线定过来还是不能用啊,外接都正常能进系统

网友:
主要查显示电路,屏接口数据对比下,有图纸比较好修

网友B(2016-12-26)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so.chinafix.com/?page=0&fid=51&kw=E5420 论坛有的图纸 不要在次上传

版号有差别,楼主这个是首发,害我去下原来发的居然版号不一样

网友:
dell E5420图纸 KRUG 15 uma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77773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这两处是不一样的图纸大家别吓错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版号有差别,楼主这个是首发,害我去下原来发的居然版号不一样

我想删掉,但是不知道怎么删?好像删不掉,不好意思,以后我确认图纸跟元件号对得上在发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