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0I笔记本,换过主板后,要硬盘密码的疑难问题,还望高手指点,非常感谢!

楼主(2015-08-08):
一台朋友的IBM R60笔记本,说是不开机,到手后发现被修过,螺丝也少了几只.开机报警,拆机后发现无内存,显卡,NB附近加焊过,装上内存后依然不显示.考虑可能是显卡问题,加焊也用不了多久,于是在TB购买了一块主板,可是换上后,奇怪的问题来了,先是进BIOS,貌似提示的是被盗信息,如图所示.先不管它,装上硬盘,提示硬盘密码.问过朋友,他没有设置密码.
现在的情况是:装上硬盘,就无法进入BIOS,直接提示硬盘密码.如不装硬盘,可以进BIOS,并且能用U盘启动系统.
把这块硬盘装到台式机上主盘无法启动,当从盘启动系统时蓝屏.
用MHDD检测这块硬盘,提示有ATA密码,但是无论用何种方法均无法解锁.求高手帮忙,非常感谢!
现在的问题因为内存被拆掉了,怀疑这块硬盘是不是被上一个维修人员换成锁的了.
还是不敢用另一块硬盘来试机了,就怕再被锁死.

网友:
你朋友要乱说也没法, 修电脑还是少惹亲戚朋友.

网友:
hdd锁了吧

网友:
前面我也遇到个硬盘密码的 也每日解开 还是换的硬盘   在论坛找了好多办法都不行 坐等办法啊 !

网友A:
我有一块日立笔记本80G的硬盘,接口是SATA的
每次开机都要输入HDD的密码,但是密码已被遗忘,我该怎么办?
我试过以下方法都没用:
    1.   用DM ,PQ,FDISK,DISKGEN都没用
    2 。又用MHDD解锁,都不行
    3.    用MHDD擦除功能会出错,提示如下:
warning :this drive is locked by ata password
警告:这驱动由ata密码锁

working using PIO mode ,which is very  slow  to enable max  speed please  detect the drive in  BIOS
工作使用PIO方式,是非常慢的请使能最大速度查出在BIOS的驱动

然后用网上找到的代码:

    4.  硬盘解锁

不提起debug这个命令,相信好多人已经忘掉它了,解决问题或者是故障的时候想到的是其它硬件或者是软件的原因,如果有debug几个小命令解决难题。例如某天硬盘被锁住了,你怎么办?又没有其它的软件?可以用到它了。
硬盘解锁(用A盘启动)

debug
a 0100
xor ax,ax
push ax
pop ds
push ax
pop es
mov cx, 100
mov bx,7c00
mov word prt[bx],0
inc bs
inc bx
loop 10c
mov ax,0301
mov cx,0001
mov dx,80
mov bx,7c00
int 13
w 100 0 0 1
q
然后重新启动电脑,故障就这样轻易的解决了,不借住任何软件,这一个实例解决很多像这样的问题

兄弟。。。用心做事

这是以前的师兄留下的

网友:
这个贴子我也看到了,就怕直接把硬盘搞坏了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块日立笔记本80G的硬盘,接口是SATA的
每次开机都要输入HDD的密码,但是密码已被遗忘,我该怎么办? ...

问一下你这段代码不用修改,直接复制保证为BAT文件就可以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块日立笔记本80G的硬盘,接口是SATA的
每次开机都要输入HDD的密码,但是密码已被遗忘,我该怎么办? ...

什么是A盘启动

网友C:
运行到这一行时,出错了,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一下你这段代码不用修改,直接复制保证为BAT文件就可以了吗

我也是。复制论坛以前的大师兄的。。。你搜索一下咨询他本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一下你这段代码不用修改,直接复制保证为BAT文件就可以了吗

这不是DOS下运行的命运,而是在DEBUG下运行的命令,所以不能用批处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运行到这一行时,出错了,晕

在论坛搜索 文章。。最好用 百度 搜索 。。。硬盘加密  关键词。。

不好意思。。我也只是转过来搜索 本论坛。。以前的大师兄发表的文章

网友:
硬盘让人加密了吧  找个好盘做系统一试不就知道了

网友D:
硬盘锁,个人认为硬盘很可能是个坏的,也许是被上家换个坏的怕机主找麻烦而用个可以认到的坏盘上锁,以前遇到过不少这种情况

网友:
换安全芯片

网友:
换硬盘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硬盘锁,个人认为硬盘很可能是个坏的,也许是被上家换个坏的怕机主找麻烦而用个可以认到的坏盘上锁,以前遇到 ...

又找了一块硬盘,上机直接可以安装系统,看来确实是硬盘被加密码了,可是没想到又出现了新的问题,就是无论按关机键还是在WINDOWS下关机后,过了1秒后又自动开机了,奇怪。在BIOS里已经把WAKE UP ON LAN关闭了,还是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