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2217V+显示器,程序是不是存在RTD2120L里,可以直接更换吗?需要写程序吗?

楼主(2015-08-08):
一台AOC 2217V+显示器,+3.3V短路,经查为RTD2120击穿,是否可以直接更换呢?需不需要写程序呢?

网友A:
如果是外挂25芯片的板,而25芯片内的程序及本身无故障的话更换2120即可,否则就重写程序。

网友:
程序存在25芯片内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外挂25芯片的板,而25芯片内的程序及本身无故障的话更换2120即可,否则就重写程序。

另一块是RTD2545LH,还有一片24C16.
请问是不是存在RTD2545LH里面呢?

网友:
程序在RTD2120里。可以换空片重写程序。

网友:
程序在芯片内  要重新写

网友:
这个需要写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