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解决Y460的这个问题

楼主(2015-08-08):
进水之后白底下面一片蓝的朦胧

网友:
换屏吧,明显的屏问题

网友:
屏幕坏了,换屏幕

网友:
屏幕是好的

网友:
楼主 建议你到 专业的地方进行维修 不会修 就不要乱搞 以免扩大故障

网友:
图片上传不了

网友:
拿到维修点看看吧

网友:
外接如何,,,不行就是屏线屏

网友:
找个一样的坏屏,把背光换了看看,如果液晶里面的话就只能换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