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

楼主(2015-08-08):
待机电压0.03   开机电压升到0.58就循环掉电去掉cpu电压0.2左右不掉电

网友:
求助中cpu供电芯片62882 能用62883代换吗

网友:
查查芯片手册,看看一样不

网友:
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打一下BIOS看CPU开始工作没有,看有几次波形,看是否是挡内存,最好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

网友:
应该是  CPU供电不出   62882   62883  不同样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看

网友:
刷BIOS先啊

网友:
一步步查供电吧

网友:
最好不要代换!原型号的安全! 不然烧了就蛋疼了

网友:
0.2不掉电才不对,不上U这种应该是坏掉电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