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笔记本os x 系统慢, win系统正常这种通病维修

楼主(2015-08-08):
苹果系统变慢,windows正常故障。
原因有很多,因为苹果主板的检测电路太多了,电压,电流,温度,总线几十路检测.
但是win系统检测的地方就很少了,所以导致大家认为很奇怪的问题s奇慢,win一切正常.

网友A:
是散热不好造成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散热不好造成的吗

下载附件看下就明白了  不是散热问题

网友:
这个没有维修过,不懂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呢,要我就给客户装windows 系统算了

网友:
thank you for sharing this pdf

网友:
苹果修的少哦

网友:
苹果修的比较少  但是楼主不能直接放网上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