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 w650sr 电池不开机

楼主(2015-08-08):
按开关后电源指示灯闪,接电源可以开机能充电,开好机后拔掉电源也可以正常使用电池 ,就单独用电池不好开机 ec程序我更新过了,兄弟们帮我看看,谢谢了。

网友A:
你可以看一下单电池模式下公共点VIN产生没有啊,没有的话,就是PQ7和PQ9有问题,如果VIN产生那就查询EC和桥的待机条件是否都满足了呀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。。

网友:
我有台和你差不多的索尼  也没修好  修好  补充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看一下单电池模式下公共点VIN产生没有啊,没有的话,就是PQ7和PQ9有问题,如果VIN产生那就查询EC和桥 ...

VIN 是有的

网友:
BAT 检测电池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

网友:
电池的检测信号各个厂家设计都不一样,看看图纸,信号标示尾部带#字的是低电平有效。

网友:
这种现象以前好像修过,太久没遇上都忘了,测下电池给南桥RCT线路与EC电池待机正常不

网友:
有些板电池待机是没3M5M的。

网友:
你用电池是不触发还是上电到一半呢

网友:
查EC和桥待机条件

网友:
这个确实要查EC与南桥待机条件呗,因为你用适配器能开机说明有些条件需要有适配器才能满足,适配器去掉了待机条件都不满足了,所以才开不了机,触发以外的电路完全可以不用怀疑

网友:
BAT IN 和LID呢

网友:
有没有换电池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