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制作spd内存烧写座

楼主(2015-08-08):
最近下雨,闲来无事,手头有两条坏ddr3内存金士顿的,准备修好了换瓶酒喝。测试卡显示跑e0 e1,上机测试下各供电正常,打阻值无明显短路,明显spd坏了。但是一看傻眼了,现在的spd芯都没了明显引脚 ,不好刷啊,只能自己做个烧写座了。
找了一片坏的g41主板,拆下内存座。开始用风枪霸王硬上弓,结果现在无铅实在难弄,用了半天没给弄下来。幸好有神器迅维cf360,底部预热设置到350度,刷上焊膏,直接烧烤3分钟,镊子轻轻一拿,手到擒来。
又找了一个破网卡,拆下bios座子。
在内存座上对应引脚用细铜线连接(变压器上拆),另一端接几个细铜棍(新电解电容引脚),然后插在座子上,并用热熔胶固定,一个ddr3spd烧写座就完成了。如图所示
找了个ddr3 金士顿单面2g 256*8 spd文件 写入一次性成功 ,上机一代码口气飞奔,亮机,修复完成。
这个坐姿许多坛友也制作过,可是从来没有高清图或图纸供大家借鉴,故另附ddr3 spd信号线点位图和金士顿ddr3 2g 256*8单面spd文件。 (各种品牌内存SPD)ddr内存

网友A:
坏BIOS这种好事情 你都遇见、厉害

网友:
这个东西 自己DIY想必是不错的  毕竟自己动手搞出来的

网友:
你这么叼 还有谁知道的呢 收藏

网友B:
楼主动手能力强呀,能详细说一下,内存槽怎么拆下来的吗,我也想换个内存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动手能力强呀,能详细说一下,内存槽怎么拆下来的吗,我也想换个内存槽

bga不管上下加热 设定随便  主要是底部预热 设定到350度 主板放的时候不要原支撑架 直接放 就是尽量比原来低 靠近底部预热 一般加热3-4分钟 就能拿下来了  这是无铅的

网友C:
刷 内存bios   和刷主板一样的嘛。lz?  还是说用您提供的  修改工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 内存bios   和刷主板一样的嘛。lz?  还是说用您提供的  修改工具?

只是个转接座子 和软件无关

网友:
好厉害啊,必须点赞啊

网友D:
不错 在哪搞的BIOS文件啊 楼主焊接的线为什么不用好点 有颜色的线呢

网友E:
楼主这动手能力太强了,要是我没心思折腾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错 在哪搞的BIOS文件啊 楼主焊接的线为什么不用好点 有颜色的线呢

bios各种渠道收集吧 这个没办法 线用的变压器里面的绝缘铜丝  太粗的不好焊接 内存阵脚太密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这动手能力太强了,要是我没心思折腾

过奖了兄弟 我这也是要用到没办法 要是没有那坏内存 我也不想折腾 有备无患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 内存bios   和刷主板一样的嘛。lz?  还是说用您提供的  修改工具?

和软件无关只要是八角spi总线的

网友:
强大,太强大了。

网友F:
现在修内存的都没有了!SPD资料基本找不到!而且那东西坏的很少吧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现在修内存的都没有了!SPD资料基本找不到!而且那东西坏的很少吧。。

一般跑e0e1的都可以修复 还行吧 60一根无拆无修

网友G:
楼主  SPD芯片本身型号是怎么判断嗯?请赐教! 我的spd芯片上标注 C1HS03021  在编程器里面找不到这个型号?是不是我哪里弄错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  SPD芯片本身型号是怎么判断嗯?请赐教! 我的spd芯片上标注 C1HS03021  在编程器里面找不到这个型号? ...

一般都是选24c02  如果不确定 可以再老就内存上拆下来装上24c02换上 都是通用的 内部结构一般也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  SPD芯片本身型号是怎么判断嗯?请赐教! 我的spd芯片上标注 C1HS03021  在编程器里面找不到这个型号? ...

好的  谢谢!

网友:
高手,下次我也试试。

网友:
有那咱转接坐的啊

网友H:
楼主没提内存槽子风嘴的事啊,看来真是用底部强预热摘的。把BGA当锡炉用,这样也太费机子了吧。还有内存风嘴呢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楼主没提内存槽子风嘴的事啊

兄弟 不用那个 80一个不值得  直接烤 只使用底部预热 注意 是预热 不是下加热 350度明白没?

zpz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兄弟 不用那个 80一个不值得  直接烤 只使用底部预热 注意 是预热 不是下加热 350度明白没?

可是这样也太费机子了呀。风嘴用处多,除了可以拆内存座,PCI-E座也可以摘啊,我就拿风嘴给别人换过华硕游戏国度的显卡槽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可是这样也太费机子了呀。风嘴用处多,除了可以拆内存座,PCI-E座也可以摘啊,我就拿风嘴给别人换过华硕 ...

额 这对机器没损害吧 温控器0-400可调 加热转600度之内都是正常的 都是实际使用范围

网友:
内容清晰,值的学习

网友:
下次也来搞下试试看

网友J:
楼主什么时候也弄个贴片的座子给大家参考参考

网友:
牛逼的一踏一踏的@!佩服啊!向高级技术人员致敬!

网友:
下次也搞个来玩玩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楼主什么时候也弄个贴片的座子给大家参考参考

贴片的有卖夹子的  不过一般在线刷成功率不高 供电是个问题还有写保护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贴片的有卖夹子的  不过一般在线刷成功率不高 供电是个问题还有写保护脚

我要某宝上找了一下,其实不太明白,一个贴片的夹子为什么这么贵

网友:
楼主太强大了。这个工具也可以DIY,楼主厉害厉害,赞一个

网友:
好东西,像我这种有锡炉的,内存槽子随便过下就下来了

网友:
我也试试看

网友K:
编程链接哪些脚位   楼主?

网友:
实际内存座子不用拆下来也可以的,直接板了断线、飞线搞定。

网友:
现在修内存的都没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编程链接哪些脚位   楼主?

附件里面 有点位图纸 可以看看 ddr3的

网友:
既要拆内存座,还要刷BIOS,来事的!

网友:
有备无患!不错

网友:
不错哦,值得参考参考,学习了

网友:
买个吧,自己搞也麻烦

网友L:
底部预热设置到350度,这机子牛,我最多能设到180度.

网友:
LZ    加油,看你这样子就是大师。   还是没有看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底部预热设置到350度,这机子牛,我最多能设到180度.

不是吧 一般bga的温控器都是0-400度的

网友M:
因为可以写程序 ,内存条的真假,用软件根本认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因为可以写程序 ,内存条的真假,用软件根本认不出来

恩  许多假条子都是这样弄的

网友:
这样都可以你太有才了

网友:
看来修内存多啊专业工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坏BIOS这种好事情 你都遇见、厉害

我修过,原来内存不兼容的时候经常用到

网友(2015-09-23):
這樣也行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