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5S蓝屏艰难维修!!

楼主(2015-08-08):
同行发来一台5S,说摔过的但是蓝屏定屏,同行换过USB控制器了,后来刷机报错14,接手看,摔得不太严重,未发现掉什么原件,果然只换过U2,其实5S导致蓝屏的故障特别多,但是这儿是摔过的,不能以正常蓝屏的地方维修,看一下旁边的一些小电阻R17R18R55等等都正常,wifi和触摸因为之前问同行偶尔进系统触摸正常,WiFi也能打开,所以不考虑了,显示和灯控IC就更不考虑了,先看一下进度条走哪里报错14吧,于是刷机,发现出来进度条刚走了一点点就报错14,有点怀疑CPU到硬盘总线虚焊,于是用深圳大神经常用的保护CPU的方法保护好CPU后,开始吹硬盘,拆掉硬盘后,未发现掉点,测量硬盘焊盘阻值全正常,看来硬盘这块是正常的。蓝屏基本都是SPI总线和I2C0总线导致的,因为U9断线会导致蓝屏,拆掉U9也未发现断线,因为U6指纹码片是封胶的,看不到里面的情况,于是用镊子除掉表面的胶,用镊子推U6发现有点轻微晃动,于是拆掉U6发现掉了两个点,果然还是指纹码片断线了,修复的情况就不说了,换完刷机直接过,表面封胶的芯片最容易被大家忽略,所以指纹码片导致的蓝屏总是被大家忽视,以后有问题希望大家共同讨论,这样别人修好一台机器,你也增长一个经验,希望大家共同进步!

网友:
大神,想到指纹很厉害了

网友:
真是一个艰难的维修过程

网友A:
我记得指纹报错应该是1007吧?

网友:
加点图片说明就更好了,

网友B:
我也觉得配一点图片就好了

网友C:
配点图片,加点标注没救更好了,

网友D:
楼主深圳大神经保护CPU的方法是什么?我以前苹果4吹硬盘后不开机,估计就是没注意背面的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深圳大神经保护CPU的方法是什么?我以前苹果4吹硬盘后不开机,估计就是没注意背面的CPU

+1    我觉得应该是在CPU上垫湿海绵跟高温胶绑一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指纹报错应该是1007吧?

5S指纹绝对是14,六代是53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深圳大神经保护CPU的方法是什么?我以前苹果4吹硬盘后不开机,估计就是没注意背面的CPU

对,就是垫海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配点图片,加点标注没救更好了,

主要还是没时间急匆匆的发帖,下次肯定配上图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觉得配一点图片就好了

好的,下次配上

网友E:
赞,这个问题确实容易被忽略。以后留意。

网友F:
把点补上 这个机器的指纹识别是不是正常用

网友:
应该来个图文并茂

网友:
楼主挺厉害

    分析透彻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把点补上 这个机器的指纹识别是不是正常用

指纹正常用,指纹芯片如果不正常工作,刷机不过的!

网友:
谢谢,可以一起讨论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赞,这个问题确实容易被忽略。以后留意。

对,所以希望大家留意,多注意观察

网友(2015-09-24):
有图加过程就最好了

网友:
一般人想不到是指纹

网友:
楼主手工很好,拆了个遍,都没出现其他问题

网友:
这个问题 确实不好发现。

网友:
恩 学习力 楼主这个很受用啊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