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简单修复IBM X60不触发无待机

楼主(2015-08-08):
今天早上性高采烈的来到档口,打开门突然感觉整洁了许多,因为昨晚你们睡觉了,我还在搞卫生搞了两个小时,好了前面都是废话,进入主题,一大早10点一同行拿来一台X60说不通电,客户说以为是电源问题在淘宝买了个电池依然开不了,当我插上我的电源时电流是0.016心想待机有了,按开关无反应,猛的一想,IBM拔掉小电池看看自动上电会不会是键盘坏了,遗憾的是还是一样,好吧,拆机吧,滴答滴花了5分钟时间拆开,用我在【迅维】淘宝买的15B+打过个电杆阻止对地值无短路。上电测试公共点电压有,在此时有浪费10分去论坛来了个套餐,一份点位,和PDF,刷刷找到待机芯片是MAX1997,由27.15脚输出待机3.5.供电是20.17脚,但测到20脚19V没有,忘前退经过一个3R3电阻和一个电容,当测到电阻另一端有19V,再测试电阻已经开路,好吧打下芯片供电对地阻止00.心想也许芯片坏,也许电容坏,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,那先拆掉电容吧,在测试400欧,问题找到了,料板上找了旧件,现在待机是0.032了。测试VCCSUS3_3.和V5REF,有了,开机吧,显示,简单修复,路过的雷锋哥哥加点分啊,您的每一份都是小弟学无止境的动力

网友:
任兄的处就这样破了哇。以后多多发帖 会提高自己的。

网友:
正常芯片都不易坏,一般芯片坏的情况,后极可能也是大短,可是周边某个元件所造。

网友:
以前的IBM老款机型的待机电流都在0.03-0.05间,上电低于这电流,一般是待机线路或隔离线路的故障多。

网友:
kan kan xue xi zhong 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老几喜欢坏电容

网友:
x60好久都没见到了

网友:
X60 我以前都维修不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