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TFT22W90PS显示器图纸

楼主(2015-08-08):
AOC  TFT22W90PS显示器图纸

冠捷AOC HIV-TFT22W90PS__(1).pdf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。

网友A:
有了图纸,修起来就快多了,

网友:
是AOC 210V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了图纸,修起来就快多了,

是啊,有图纸和没图纸两种别然不同的感觉。

网友:
应该没太大区别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楼主分享-----

不用客气,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嘛。

网友:
想下分不够

网友:
问下,我这个型号的,打雷坏的,电源插上只有110v啊,整流桥不短,无短路的

网友:
打雷的一般是电容的问题多一点才对哇…………

网友:
有图纸维修就方便多了,谢谢分享

网友(2015-09-15):
唉,是驱动板的图纸,也不说明一下,以为是电源板的呢,失望了

网友:
手上有一个显示白条,马赛克乱码的机子看看

网友:
显示器的图纸好像很少  楼主还有没有啊  上传上来跟大伙分享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