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电源的RT8802A+BD的应用电路哪位有,主要是BD芯片

楼主(2015-08-08):
谁有DB-BH的PDF文档,或具体型号,外围元件炸了,我需要芯片资料和外围电路,手头上有BD-AD能代换不?

网友:
你找一个的BD=     芯片就可以了

网友:
找到了,原来是RT9605B

网友:
刷BIOS   换IO

网友:
rt8802a图纸怎么不是vcc啊

网友:
这个芯片是非常常见的啊,在很多主板上都是这个啊。。也比较好修啊。。。

网友A:
开头是BD或AD都能通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头是BD或AD都能通用

确定bd跟ad可以通用吗  可以的话下次我试试看

网友:
有两种啊  bd=      还有一种是bd-     好像两种不能通用的!

网友(2015-09-07):
楼主把图纸分享下啊

网友:
RT8802A + RT9605B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