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l2240pwd 开机直接白屏

楼主(2015-08-08):
如题,开机直接白屏,屏故障可能性很大。但是拆来看,找不到 屏保险 呢?

网友:
被人取了从右向左数234脚连在一起的就是5v供电的

网友A:
谢谢楼上滴,这种情况,难修好吗?想自己修。现在很多时候,拿去就说屏坏了。修不了,觉得有点可惜,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是  闲贵 没有修是吧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还白吗

网友:
估计你很难修好,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上滴,这种情况,难修好吗?想自己修。现在很多时候,拿去就说屏坏了。修不了,觉得有点可惜,

保险失效没有、

网友:
屏线插上,屏线红色的线跟屏电路哪个元气件想通哪里就是,附近找找肯定找得到保险

网友:
用通用版点一下屏幕试试?

网友:
没有通用版,,

网友:
保险被拆了   f1是保险   你就量一下保险后面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 500左右 上个保险试试  要是000 你就测测后面那三个大电容是不是短路  这三个最爱坏其中一个

网友:
保险正常   驱动盘都很好  插上电源以后  5V  3V正常通过  屏幕亮的时候  就是白亮  没有什么  有时候有个竖着的线   这个是什么问题???? 是哪里出来的问题???  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了  求大神帮忙

网友:
嫌贵没修是吧,这种估计楼猪很难搞定

网友:
特细的线条  一般都是屏坏了,横条 栅极电路

网友:
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

网友:
这个肯定是

网友:
F1就是保险啊

网友:
就在屏线接口附件,好好找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保险失效没有、

谢谢,今天我测了另外一个屏上,还有保险的,(发图),用数字表,不响, 调电阻档,有1300+,。显示器相当于报废滴,觉得很可惜,想修好了用,以前拿去给人看过,都说屏坏了,报废,有几台滴,后来有人拿过一台去修,就是修屏上的电路,修好滴。。。。

网友:
F1就是保险啊!

网友:
烧保险通常后级有短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谢谢,今天我测了另外一个屏上,还有保险的,(发图),用数字表,不响, 调电阻档,有1300+,。显示器相 ...

如果单纯是保险坏了,直接换一个就行了呀。如果没有用飞线连接也可以呀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单纯是保险坏了,直接换一个就行了呀。如果没有用飞线连接也可以呀

如果其他还有问题,飞线连接的话,会导致其他部件损坏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其他还有问题,飞线连接的话,会导致其他部件损坏吧?

最好还是更换一个保险,如果是直连的话如果短路的话容易烧逻辑板的,这个贴片保险应该好找呀。

网友:
看看要 好好找找才行。

网友:
屏供电有个五角IC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