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-7774 V6.0 (H61M-S26 V6) 开机不停重启

楼主(2015-08-08):
V星MS-7774 V6.0 (H61M-S26 V6) 开机不停重启,拔掉内存有报警声

网友:
求此板的BIOS

网友:
官网的不能用么?

网友:
内存的条件满足?上次有弄个一块内存导致重启

网友:
先刷个BIOS,不行就查内存相关脚电压

网友:
pci有复位吗,内存也会引起

网友:
有时候  缺供电也会引起掉电重启

网友:
还是按套路查供电吧

网友:
那你拔掉内存有报警声时重启吗?如果不就查内存条件吧,

网友:
刷BIOS能好  。修过一块 。

网友:
兄弟去刷BIOS吧! H61我遇到很多块,不上内存就1长2短叫 都是BIOS 刷了就好了

网友:
官网有BIOS  刷个就好

网友:
缺电 或者 BIOS 缺电关键是 集显的电压

网友(2015-09-26):
这个要看下  CPU座下面那个 8脚运放   有电阻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