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C600公共点偏低4.38伏,请教下各们师傅要查什么信号 ...
东芝C600公共点偏低4.38伏,请教下各们师傅要查什么信号,是腐蚀过的

楼主(2015-08-08):
是腐蚀过的
信号

网友:
查什么条件都不知道,怎么修呀,

网友:
先打到图纸,从隔离保护查起

网友A:
你这是准备灌水吧
老兄,我不是灌水,那个进水的机器信号应该要查更多,请理解,这台机修的好郁闷啊
详情

网友:
直接烧鸡大法上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准备灌水吧
老兄,我不是灌水,那个进水的机器信号应该要查更多,请理解,这台机修的好郁闷啊

网友:
供电打值正常就修保护隔离

网友:
这你还是从基础开始学吧

网友:
看图纸,查保护隔离,测公共点对地阻多少,如是有400多欧,如果不想查,直接飞线过来,看待机正常不,可以开机不

网友:
短路了的,,,,

网友:
一步步的来啊,从接口开始慢慢查,最主要的问题可能在待机芯片电路

网友:
这样教查信号 需要饼哥来

网友:
4.38 不是短路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