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小电源,电压无输出,跑线跑出这个电路,看不明白呢?

楼主(2015-08-08):
最初是没有待机,更换管理芯片TNY276PN、4.6欧电阻、光耦后待机出来了,绿线也有4.7V电压。但是插上测试器后,各路供电均没有输出。

前级管理芯片字迹太不清楚,隐约好像是3842B,跑了一小段线路,发现供电pin7脚电压5.7V,pin6输出脚无电压,pin8脚REF无电压;尤其不解的是,贴片三极管w1p集电结压降高达13V之多!(到底这个管子是npn还是pnp啊,百度搜也不敢确定)

英语不好,看不懂这个管理芯片怎么工作:

三极管w1p换了两个,应该没有问题,这个电源修了好几天了,头疼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有了新进展,3842B应该没问题,VCC供电电压向前跑受控于一个光耦,无论ps-on高低,光耦的后级总有0.6v电压不变,镊子短接3、4脚直接拉低此电压,电源可以正常工作。

更换光耦无效。

转向光耦的前级,不管ps-on高低,pin1=5.13V,pin2=4.69V,不过他不是和ps-on直接相连,中间经过一个14脚芯片[WT7515 N141],不过它是在右下角点了个点,不知道哪个算是1脚,而且也找不到它的资料。

没有资料,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ps-on拉到光耦上,跳过此芯片让他直接控制?

补充内容 (2015-8-15 13:10):
很气人,元件买错了,应该买7515,结果来的是7517,多两个脚!一气之下,直接干掉7515,短接pson到光耦,可以了,保护先不管了

网友A:
楼主3842电源7脚的开启电压好像要大于17V,而且一般是由光藕控制.............

网友A:
楼主的图有问题,W1P 应是pnp管子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图有问题,W1P 应是pnp管子........

感谢您的提示,我也困惑这个管子的极性了。 百度查资料,开始查到是pnp,后来又看到是npn,我也乱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3842电源7脚的开启电压好像要大于17V,而且一般是由光藕控制.............

那刚好有个18v电压,要不我就直接拉过去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图有问题,W1P 应是pnp管子........

网友C:
不太好弄,一般这个地方通过光耦控制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刚好有个18v电压,要不我就直接拉过去得了

楼主直接拉过去18V后会使电源不受PS-ON控制而工作,并且相当于甩掉了所有保护......如电源有故障后果难测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太好弄,一般这个地方通过光耦控制的

的确有光耦参与,现在的问题是w1p位置,是不是有故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直接拉过去18V后会使电源不受PS-ON控制而工作,并且相当于甩掉了所有保护......如电源有故障后果难测. ...

那就暂时不这么鲁莽了,问题是w1p位置,是不是有问题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的确有光耦参与,现在的问题是w1p位置,是不是有故障?

楼主跑一下PS-ON--光藕--W1P就明白了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跑一下PS-ON--光藕--W1P就明白了......

原光耦是 NEC 2561DK910,可否用常见的817代换?

网友:
供电电压不对,,,,,,,,,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原光耦是 NEC 2561DK910,可否用常见的817代换?

可以,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先换了一个,结果那是个坏的,加电后直接输出各路电压,不用拉底ps-on!

后来又换了两个718,都是没有输出,帖子我重新更新了,画了ps-on到光耦的图,其中有个不常见的芯片,请老师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换了一个,结果那是个坏的,加电后直接输出各路电压,不用拉底ps-on!

后来又换了两个718,都是没有 ...

WT7515N141时专用保护IC,它的3脚接光藕,功能为FPOB(Fault protection output pin),4脚为PSONB也就是PS-ON 输入,我有7515的PDF,可今天的上传量用光了.......

网友A:
楼主跳过WT7515保护全无............

网友:
楼主可以参考此图: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跳过WT7515保护全无............

如果真是这个东西坏了,手里也没有,只能跳过了。
以后可能主板cpu供电短路了,电源就可劲儿烧呗

网友:
怎么还是想不通原理

网友:
和楼主一样  没修好   太费劲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有新进展吗?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应该还是7515的问题,丢掉它就可以用了,只是保护没了

网友:
小心斑竹禁言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