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 3.3伏5伏没有出来

楼主(2015-08-08):
维修一台联想Y470 3.3伏5伏没有出来、系统供电芯片发烫。后量到线性3.3电容差不多接地、阻止为2欧。链接到EC.更换EC后电流跳到心动。装机正常。机器修复。
芯片
供电芯片

网友:
线性电压一般都是烧EC

网友:
修的好顺利,挣到手了

网友:
最怕的就是修的顺利,价格谈不拢,还得恢复故障

网友:
修过一台一模一样的```

网友:
捡到死鸡啦

网友:
这机器EC爱坏 修了好几台都是EC

网友:
今天也修道一台 线性接地的 一个门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