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05 鬼胎

楼主(2015-08-08):
G405  板号  LA-9912P  ,触发电流到0.28-0.31。测所有电压都出来了,看论坛有人刷bios刷好了,所以刷了bios,症状一样,都说这唯一的BGA片容易坏,加焊了一样,症状还是一样,测LPC_RST# 为高电平,APU_PCIE_RST#  也为高电平,PG也为高电平,不知道是不是APU坏了,求大神指点一二!
忘记说了,内存拔下和插上,电流是一样的!

网友:
APU 坏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这种情况重置能好的可能性大不大?要是重置能好的可能性不大的话,考虑下直接换新!

网友A:
多刷几个BIOS
,再换a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刷几个BIOS
,再换apu

好的,在找找刷个试试,!

网友:
网上个试试

网友:
什么意思?

网友B:
这电流会掉电吗??感觉后继没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电流会掉电吗??感觉后继没出来

不掉电的,有时停在0.28 有时停在0.31,不掉电!

网友:
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,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是那个BGA
芯片

网友:
可有示波器,打一下波形,看电流不是很准的,

网友:
可以直接换桥了

网友C:
如果有示波器最好打一下BIOS的波形,看U是否读取了BIOS,如果没有示波器最好看一下BIOS的CS#是否有被拉低的情况,如果有拉低说明CPU已经工作,

网友:
3V5V转换电压输出正常

网友:
这款机器APU很容易坏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有示波器最好打一下BIOS的波形,看U是否读取了BIOS,如果没有示波器最好看一下BIOS的CS#是否有被拉低的 ...

bios  波形是有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bios  波形是有的!

有几次波形呀,如果有4次就是不过内存,有5次就是不过显卡,如果只有一次,那就说明BIOS或者BIOS文件有问题

网友:
我这一台也没搞定

网友:
遇见过是APU 坏的

网友E:
多刷几个试了没。。换个U试试。感觉CPU没过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多刷几个试了没。。换个U试试。感觉CPU没过呀

我也想换。这机子是单个APU的。还是板载的!

网友:
量一下3.3伏电感,或者你有意外的收获,我的就是11.3欧姆,待机时APU发热。触发后不掉电,我准备跟客户报价订货,小*100元一个。

网友:
这电流你确定供电都出来了

网友:
这个U一般加焊吧,没钢网的话就不要取了,要么是换新的,新的又贵死。

网友:
APU坏了  相信自己

网友:
拆下来重置珠试试

网友:
AMD 的机器真的头疼

网友:
更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有示波器最好打一下BIOS的波形,看U是否读取了BIOS,如果没有示波器最好看一下BIOS的CS#是否有被拉低的 ...

请教:测量BIOS 那个脚?下降沿还是上升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