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DS2

楼主(2015-08-08):
GA-H61M-DS2

开机跑4E 显示logo 跳电重启.
再跑4E 显示logo 跳电重启. 再进去一切正常?

高手指点一下,从哪里下手.

注:刷过BIOS.加焊过桥.

网友:
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 吧COM口IC拆掉

网友:
我也遇到几片这样的 没搞定。。

网友:
现象和你差不多重启

网友:
这故障很特别,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大神们都说拆外设

网友:
多次4E 后,进系统, 网卡能上网,声卡能发音. COM口能读写数据.

找不到原因,就是南桥有点发烫.  USB都正常!

网友:
刷BIOS  拆外设  不行 做南桥吧 !

网友:
如果条件允许换桥看看。。。

网友:
有没有大神解决的呀    好多块了   都没搞定    不少搭功夫

网友:
bios的问题,

网友:
楼主这个没有PCI槽的,用的哪种诊断卡

网友:
技嘉H61板子,bios的问题比较多,看见楼上说 COM口芯片会导致出现这种问题,可以先去掉COM口芯片,这样的话 风险能小点,还是不行的话 就只能刷bios了

网友(2015-09-09):
能够进系统可以不用管它吧;

网友:
刷BIOS,外设搞完。

楼主可以测下个个外设复位,还有IO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要是我的话估计就换桥了,,先排除桥再说,,

网友:
我这边好多片开机掉电不知道怎么搞。哎!

网友:
这个估计也就是BIOS 或者桥的可能性大点  但是楼主刷过  也做过桥  那就只能换桥试试了

网友:
进LOGO15秒掉电应该是USB过流了

网友:
bios'或者桥再有就是看看COM口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03643-1-1.html
徐总的帖子应该会有帮助,你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