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MBX-268 怪问题

楼主(2015-08-08):
SONY  MBX-268 集成显卡 怪问题

冷开机正常,开一会儿就集显供电没电了,没显示了,但机子没有掉电。断电再开一会儿又是这样,加焊过南桥,刷BIOS.加焊过供电芯片。

哪位修到过?

网友A:
有没有加焊下显卡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加焊下显卡试试

我说得很清楚了,集成显卡。

网友:
SONY的修的少。

网友:
你换个U试下 2代3代U 坏得比较多

网友:
应该是EC周围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