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26s怪问题求助

楼主(2015-08-08):
4436s 不亮 放电后亮了 可是无线网卡报错 换一个hp的还是一样 有谁见过这问题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这种应该是bios的问题了把,

网友:
这个得换原装的无线网卡才行

网友:
又是惠普的机器,

网友(2017-07-20):
这个4463S是很头疼,修不好的我基本就是换成intel的集成主板
上火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