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更换D95280出现的问题?

楼主(2015-08-08):
联想E420更换D95280后开机提示0187:EAIA data access erroe了,要按ESC进入系统或按F1进入BIOS,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问题啊,如何解决?

网友:
码片出问题了

网友:
刷个资料就解决啦

网友:
是码片坏还是程序出错?如果是程序出问题去那里下载程序?

网友:
迅维上收缩啊,根据版号,独集显

网友:
E420的待机芯片不是BD95280吗?可以换D95280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