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我头大的戴尔竟然没有坏

楼主(2015-08-08):
让我头大的戴尔竟然没有坏。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,客户刚拿来时掉电。和他谈好价格,开修。{有人会问我,为什么不查明原因就报价。这是经

验教训,有的人,你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查到毛病。给他报价,他不修了。连个感谢的话都没有。你说气不气人}拆

开,裸板带cpu0.4A一会掉电。检查供电没问题。cpu电压低0.9v{修好了1.几伏}cpu没有工作。检查所有的地方都没

问题。bios也刷了。真没辙了。动用了示波器,热成像仪。查了2天没结果。事情总是有转折点。一个小家伙。关盖子的霍尔元件,一个小板。是不是他引起的呢。想都没想,拿掉。插电源,电流0.7,好了?插内存条。电流一路飙升。好了。插屏,亮了。难道是他坏了。再装回好用。不管咋地装上再说。装上,通电,涛声依旧。怎么回事。冷静一下,是不是主板漏电。拆,洗,烘干。再通电好用。反复测试十几遍,没问题。这才放心,原来是主板潮湿引起的故障。表面一点看不出来。{这时想起我小时候,我父亲修理收音机。有一个收音机就是这样的,三极管全部检查,没问题。中周,偏流电阻,偏流也正常。就是不响,搜索不到电台。修了好几天也没有头绪。后来有一个高人指点了迷津。你清洗一下,可能就就好了。我父亲做了。果然好了。}

网友:
真的有点不可思议,,,,

网友:
是的,按照常理应该修cpu供电。但是无解。没有办法修好

网友:
这好像没找到根源啊

网友:
你发的是个什么玩意  一个度没看明白

网友:
第一次看到这问题,那个小东西是干嘛用的啊?

网友:
你那个是修眠开关吧   这个东西我以前  经常不装的

网友:
DELL的掉电 真是很神奇 有的上BGA烧 20分钟就不掉了

网友:
和那个休眠开关没什么关系,只不过我拿掉他,就神奇的开机了。

网友:
报价后开拆修,我们也是这样做。机器其实很多是小不点坏,我们的理论引导着我们往难处走,造成最后没修好的也不少。

网友:
休眠开关,不装就可以。

网友:
直接丢掉就是了

网友:
楼主挺帅呢嘛

网友:
这样的休眠开关好找 我遇到一条海尔的 一直找不到 知道是那问题

网友:
学习楼主的经验哈,

网友:
维修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
看来是维修世家 加分了

网友:
修的有点莫名其妙·······

网友:
现在好了不代表彻底好了。

网友:
这个是休眠器

网友:
示波器不错啊

网友:
这样容易返修吧

网友:
修收音机那是多么遥远的年代了

网友:
发帖不易,大家都好好看看吧

网友:
呵呵,经常碰见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不装就行了,费这么多事。

网友A:
楼主那是个示波器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那是个示波器吗

是,泰克的

网友:
LID信号,主板受潮看的出来么?

网友:
支持一下,维修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

网友:
拿掉那个三极管,合盖是不是不黑屏了?

网友:
休眠开关 ?

网友:
哈哈  楼主你也被这东西搞头大了啊

网友:
那个小东西好象不装也能开机吧! 掉电怎么和它有关系呢!

网友:
修好就好不错

网友:
热成像仪是什么?测温度用的吗?还是干嘛?

网友:
这样也行  学习

网友:
看的很纠结啊,不过,很多机子,休眠开关坏了,会引起很多问题

网友:
维修就是神奇,小小休眠引起

网友:
这个是休眠开关,不知会不会返修

网友:
楼主维修的不错 最后爆照的这张看着挺不错的 老实实在的维修师傅

网友:
楼主 运气挺好

网友:
只能说太神奇了

网友:
维修思路清晰明了,厉害厉害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还有什么信号忘了查 呀

网友:
dell 的休眠开关是会影响开机的

网友:
建议跟客户收检测费,检测到问题了不修,收50块,算个时间费用

网友:
拿掉休眠开关就好了吗,那是开关的问题 还是板的问题?

网友:
关盖子的传感器?

网友:
厉害 加分加分

网友:
这机器修的真蛋疼

网友:
我想说,,最后一张,,好帅,,哈哈

网友:
有的板子故障就是很奇怪 烤箱一烤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