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40 pm45独显板子不求人搞定

楼主(2015-08-08):
接到机器说是进水的,前几天下大雨,窗户没关。拆机一看待机51125全烂了,通电0.000电流,拿下51125短了几个脚,飞好线,LDO线性3.3有了,待机0.005,还是偏小,3.3 5没用,测开启脚1和6没电压,查图纸由EC 15脚发出高电平,测EC条件VCC 0V,找到问题是待机线性电压到ec供电断线了,补线待机电压上到0.011A,3v5v还是没有。此时EC条件满足了供电,时钟,复位都正常了就是15PIN不发出这个信号。因为客户后天要走,我就说让换板报价450,客户同意,联系师傅没有这个板子,去淘宝看大部分没有,有两家一口价470.我去,准备放弃了,客户说要不我再多等两天吧,我就试试的心态买了一个ec,和充电芯片。先上ec,上电3v5v出来了,待机电流还是0.。011A,按下开机键无反应,我那个去啊,BIOS应该不会坏吧,先不管它,南桥也刚好在进水的背面,风枪预热南桥,上电制动触发电流来回跳变2下有戏,加焊了一下南桥还是不亮,换个新的,新的是无铅的BGA温度上到245度时,我听到啪一声,吊的了南桥爆了,直接拿下来,从拆下来的芯片盒子找到一个IBM南桥植株坐上去,电流变小多,之前是一下上到1.4 1.3不动了,现在是0.7 0.8不动了。哎,难道真的要放弃吗。反复试了好多次,发现网卡很烫,直接拆掉,再次上电电流来回跳变3下,接屏亮了。哇原来是这么回事。装机后测试一夜看电影正常了。第二天让客户来拿,客户大拇指一竖厉害啊。其实很简单,只是店里忙没时间修,这个还是晚上加班搞的,要不是这个小孩在亲戚家住的不方便,我就不修了。看帖回帖是一种美德,我是没有下载分了,要不有大哥大姐给我加分吧,小弟多谢了。

网友:
没分了,下次补上

网友:
技术不错啊,烧这么多都被你修好了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网卡 USB的芯片还是很爱坏的

网友:
功底还是可以的!

网友:
楼主强大,又学习了点知识

网友:
    有思路这种问题就好搞。

网友:
都是师傅级别,向师傅学习

网友:
功底还是可以的! 楼主

网友:
楼主能配图说明就更好了

网友:
技术不错!要是我都不修了!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很仔细啊

网友:
是什么 问题呀

网友:
进水无待机,修好待机不触发,修好不触发点不亮,还有一个是修好亮机,冷机器就还是不触发,预热EC就正常触发,冷掉了又不触发,我就换了EC晶振后,每次都能开机。第二天客户来拿机器,我还特意放到下午不开,来的时候一开正常

网友:
楼主好有耐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