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指导

楼主(2015-08-08):
到手一台显示器,通电不亮,拆开发现保险烧了,换了个还是烧,然后去掉保险,接了个220V40W的灯泡,通电灯泡亮下就灭,亮下就灭。刚接触维修,还请高手指导单独高压板通电能测到一个5V 的电压,接上驱动板就闪

网友:
这时你可以进行简单的测量呀,你不测量怎么维修,,,

网友:
就测到整流桥后面的滤波大电容上有300V直流电 ,后面测下来的不知道正常不正常了

网友A:
场效应管GD脚间有900V电压,

网友:
MOS管你通电也敢测电压?还是GD,不怕炸死啊,你测D级有没有电,然后芯片两个VCC又没有电,5V、12V有没有短路,下个图纸看看吧,或者报个远程,显示器不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场效应管GD脚间有900V电压,

GD脚间有900V电压,这可能是工作了吧

网友:
烧保险也查有无短路,看你这个故障应该是有短路了,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

网友:
烧保险 最好是把桥堆一起换掉

网友:
烧保险 后面肯定有短路的  你还敢直接往上放

网友:
可以用一个灯泡做个负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