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P45不跑码

楼主(2015-08-08):
这块V星P43-C43无CPU供电,芯片是ISL6333,
VCC5V
BOOT,PVCC,PUCC12V
EN1.1V
内存1.5V
触发前后复位针都有3.3V
上下管无短路,南北桥都能测到供电就是无CPU供电,上管有12V输入,下管D级无电压输出
难道要刷BIOS? 本人新手不知道下面应该怎么搞了,请各们前辈指点一二  ,,,不知所云。

补充内容 (2015-8-9 13:04):
VID0-VID6分别是 0V ,1.19V,0.08V,1.19V,0.08V,1.19V ,1.19V 这表示VID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CPU供电都没得,跟刷BIOS什么关系,修CPU供电先

网友:
换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

网友:
无CPU供电现在也跟BIOS有关了吗

网友:
cpu线修处来

网友A:
CPU供电没有,你先看看CPU供电芯片EN出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供电没有,你先看看CPU供电芯片EN出没

EN有的,已测得1.1V

网友:
先查上下管有无推动电压,有辅助芯片?有也查查

网友:
没供电和不跑吗是两个概念啊

网友:
下管D级无电压输出,你看电源芯片ss-end开没开起,

网友:
无CPU供电,应该和BIOS无关的。

网友B:
无CPU供电怎么会有总线和桥供电,这不科学啊!

网友B:
看下管G级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管G级有没有电压

没有 只有上管D有12V

网友C:
貌似V星的通病是usb供电小6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貌似V星的通病是usb供电小6脚

谢谢兄弟,我量一下试试

网友:
换个u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无CPU供电怎么会有总线和桥供电,这不科学啊!

INTEL是先有桥和总线供电,才有CPU的供电呀,没有什么不对的

网友:
换过两个U  刚换下来的U 在回复你呵

网友:
检查所有电感

网友:
刷一下BIOS

网友D:
楼主好技术
成者为王
都修不好 还好技术???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好技术
都修不好 还好技术???

网友:
难道现在还没有搞好吗?先看电源IC工作条件满足了吗?

网友:
上面说得不错,INTEL是先有桥和总线供电,才有CPU的供电。

网友:
查VTT1.2V,VID信号,还有特别注意此芯片的12V供电滤波电容容易击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