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英文什么意思?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进系统了

楼主(2015-08-08):
过了一段时间就可以进系统了,我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?  新手多多指教,谢谢

网友A:
设置网卡为第一顺序启动了。进BIOS,关闭网卡ROM,或者设置硬盘为第一启动顺序就好了。

网友B:
太简单了,网卡启动被开启了。再BIOS里吧启动项改成硬盘为第一启动,或者把PXEBOOT关了

网友B:
再不行就按键盘上的左上角  ESC  按键也可以跳过(就是每次都要按麻烦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设置网卡为第一顺序启动了。进BIOS,关闭网卡ROM,或者设置硬盘为第一启动顺序就好了。

谢谢啦    我搞好了  谢谢你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太简单了,网卡启动被开启了。再BIOS里吧启动项改成硬盘为第一启动,或者把PXEBOOT关了

谢谢    我知道了   已经弄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再不行就按键盘上的左上角  ESC  按键也可以跳过(就是每次都要按麻烦)

太麻烦了   客户觉得不爽

网友:
显示的网卡MAC,你把网卡启动禁了就好了,是不是又买的网吧二手机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