哈哈,好玩,更换晶振后小时变分钟!

楼主(2015-08-08):
来一主板,开机不走码,用手一摸桥旁边的圆桶晶振,走码了
太简单了,随手换了一个32.768上去,修复

装上机箱,测试下,进BIOS改下时间,这。。。跟开了加速齿轮一样,60秒就是一小时。分钟就没变化。

抓虾了,桥有问题了?还是我用的32.768是假冒货,咋时间会跳着走啊?
-------------

忘记说了,主板是V星的 K9N6PGM2-V2 ,原来的晶振上没有任何标示,电脑主板上桥旁边的圆桶晶振不就只有32.768么?。。

网友A:
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的,你再换个晶振试下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的,你再换个晶振试下呗

刚换过了,还是一样。崩溃了

网友:
哪位老大帮忙指点一下啊。

网友:
  晶振在换个试试  不行就换谐振电容 还不行就桥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的,你再换个晶振试下呗

可能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没见过你这样

网友:
好奇葩的问题  能亮就好

网友C:
找示波器测一下正常就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

网友D:
重新做个系统怎么样,。。

网友:
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,好奇葩的问题。

网友:
好奇怪的问题啊,不过能用就将就用吧

网友:
CMOS放个电试试。再不行扔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见识了

网友:
真是中500W了

网友:
就这样用呗   大不了你比人家多过了一段时间

网友:
哈哈,真的第一次见啊。大神们快来,等解答

网友E:
再换一个  一般都是32.768

网友:
哈哈  这些人都是瞎扯得  楼主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吗?

网友F:
给我加点下载分  然后我就告诉你们  嘿嘿  最近下载东西太多  分太少了  加点分 我把答案公布!

OCS

网友:
第一次知道这种故障,抓瞎

网友G:
晶振和谐振电容同组换下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给我加点下载分  然后我就告诉你们  嘿嘿  最近下载东西太多  分太少了  加点分 我把答案公布!

手动斜眼,坐等公布答案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晶振和谐振电容同组换下试试

支持你个。。 !!  连通电容一起的换试试
    COMS的时间也会这样吗   还是只是系统

网友:
是不是。再看看的

网友I:
K9N6PGM2-V2是INTER还是AMD芯片组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支持你个。。 !!  连通电容一起的换试试
    COMS的时间也会这样吗   还是只是系统

CMOS里面时间就不对,跳小时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K9N6PGM2-V2是INTER还是AMD芯片组的

nVIDIA MCP61P芯片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找示波器测一下正常就桥的问题了

没有示波器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重新做个系统怎么样,。。

跟系统无关啊,coms里面时间就开始跳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刚换过了,还是一样。崩溃了

去把时钟芯片的14.318晶振 换掉  换了有惊喜哦  哈哈  好了 记得多加点分!  你换的32.768 是管开机的  和这个问题没有关系的  因此 应该是2个故障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再换一个  一般都是32.768

现在换过好几个了。。都是新的32.768啊。等我从旧板子上拆个试试。。

网友:
晶振换了如果没有问题,那就刷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示波器。。。

上战场不用枪你牛。还是买一个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去把时钟芯片的14.318晶振 换掉  换了有惊喜哦  哈哈  好了 记得多加点分!  你换的32.768 是管开机 ...

瞎扯的像是你!nVIDIA MCP61P芯片组哪有时钟芯片?哪有14.318晶振?

网友:
把谐振电容更换,是12皮法!更换后一并把BIOS刷新,如涛声依旧就是桥的可能性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去把时钟芯片的14.318晶振 换掉  换了有惊喜哦  哈哈  好了 记得多加点分!  你换的32.768 是管开机 ...

没有时钟芯片啊  那真是抱歉  那基本可以确定是桥的问题了  这种设计时钟芯片都是集成在桥芯片里面的!

网友:
桥问题的多

网友:
CMOS电池没电了也会引起时钟“飞快”!

网友:
再换一个吧,前两天我还遇到一个屏幕一跳一跳的,结果换了晶振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去把时钟芯片的14.318晶振 换掉  换了有惊喜哦  哈哈  好了 记得多加点分!  你换的32.768 是管开机 ...

NV 只有25M 。。   时钟都是集成的。

网友:
碰到过 一华硕G41 还南桥晶振 和谐振电容就好了 。

网友:
好奇葩呀,搞好没有呀

网友:
怎么就没有人说是BIOS问题呢

网友:
还有这种情况,第一次听说,在换一个上去试一试撒

网友:
问题有点奇怪。。不过感觉没必要真搞桥吧没太大必要。 在找个晶振试试? 刷搞BIOS?

网友:
跟各户说下情况,客户同意换桥就换桥

网友:
这个还真遇到过,一片技嘉770的板子,时间快。电脑运行特别慢,最后也是更换南桥晶振搞定

网友:
林子大了 什么鸟问题都有!

网友:
什么问题都有

网友:
从来没遇过 好奇葩的 故障

网友:
我也看不懂了   第一次遇到你这问题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搞定啊,搞定的话分享下,我们也好参考参考!

网友:
楼主搞定了的话  给我们分享分享哈

网友:
居然还有这样的问题,还真是第一此看到的。最后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楼主

网友:
楼主有进展吗?公布一下........

网友:
还没遇过这个问题,修好 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