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8802A 一脚没有电压

楼主(2015-08-08):
这个1脚不出电压,咋弄  芯片  2个电阻都换了。附近的电容也都测了没有连到1脚的。1脚还与一个芝麻三极管 上面写着027K连着。

网友A:
这个跟分压无关了,是后级拉低了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跟分压无关了,是后级拉低了啊

1脚还连到了一个 027K的贴片三极管那里,我把贴片三极管拆掉上假负载CPU 1脚电压出来了,,CPU供电出来只有0.4V    但是上真U 保护掉电,是不是这个三极管坏了,027K 可以用什么替代 谢谢  我用W04 替代了不行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1脚还连到了一个 027K的贴片三极管那里,我把贴片三极管拆掉上假负载CPU 1脚电压出来了,,CPU供电出来只 ...

这是硅开关管吧,料板上很多啊

网友C:
这里有一台一样的机子,故障也是一样,楼主出来了,麻烦告知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硅开关管吧,料板上很多啊

找了好几个料板都没有这个。还可以用别的替代吗常见的

网友:
第一脚是开启脚吧

网友:
拉低了吧!!

网友:
经过我跑了一下线发现是这样一个情况。 如果把Q1摘除的花 1脚EN电压就出来了。但是安装CPU后主板保护掉电。 现在只能考虑CPU下面那个电压到底是什么电压。跪求大神提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里有一台一样的机子,故障也是一样,楼主出来了,麻烦告知下。

修好了  是场供电芯片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