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检测12V电压过高,简单解决办法

楼主(2015-08-08):
华硕P8H61-M LE主板,开机报错。进BIOS显示12V电压红色警报(变20V),在论坛下载了IO图纸(NCT6776F)查103脚电压2.88V过高,没有板子的图纸跑线麻烦,偷懒直接撬起103脚,开机进BIOS电压正常.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经验发出来跟大家分享.不方便拍照,大家将就一下吧。

补充内容 (2015-10-17 14:15):
注意。。这办法只管了几天又不行了,最后还是老实跑线路找到分压电阻,换掉10K电阻彻底解决

W83677就是NCT6776

网友A:
103脚是干嘛用的啊

网友:
谢谢楼主,让我也修好了这个班

网友B:
撬起103脚后,BIOS中显示电压是不是0V呀

网友:
103脚是干嘛用的

网友:
确实没图纸不好搞。主要是不知道那2个分压电阻的阻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03脚是干嘛用的啊

可能电阻分压检测12是否正常

网友C:
这么做后续不会有问题吗,万一真的过高 烧IO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撬起103脚后,BIOS中显示电压是不是0V呀

BIOS里显示是12V正常的

网友:
貌似 这样修,,比去找分压电阻更轻松愉快啊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么做后续不会有问题吗,万一真的过高 烧IO呢?

IO只是用于检测电压的,脚都撬起来了怎么都不会烧IO的,只是12V的检测没有了,再说以前的板没有这种检测的不也用那么久

网友:
学习了,就怕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

网友:
这到是好方法,我的P45板子cpu检测0V,系统里检测正常,懒得搞,直接bios设置忽略

网友:
电压检测的 。还有 cpu电压 也可以检测  一般 通过两电阻 分压 。

网友:
我遇到了一块P8H61-M LE电压5V检测10 电压12V检测14.5V左右

网友:
LZ   有前途     我又学了一招

网友:
不明白什么意思

网友:
检测信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