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这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5-08-08):
联想1.0 RS690主板,BIOS是2UKT73AUS 03/01/2010 ,AM2接口。我换了AM3的CPU,点亮了,但是正在启动windows的时候就蓝屏了,开机F12也看不到U盘,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没遇到过,电源坏了吧

网友:
核心电压是不一样的,能点亮已经不错了。

网友:
换个电源 去掉外设 只用硬盘试试

网友:
主板不支持,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感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