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东芝C600 跑到0,7几跑不上去会掉电重启,CPU缺相,

楼主(2015-08-08):
请问下东芝C600 跑到0,7几跑不上去会掉电重启,用示波器测量2个CPU电感只有一个有方波输出,CPU缺相,

网友:
换cpu底下大电容

网友:
测量CPU供电和场馆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开关问题吧

网友:
CPU供电两相都有0.8V,但是就是有一相方波瞬间输出就没有了

网友:
换掉没有输出一相的滤波电容看看。

网友:
我的 CPU  没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