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DV5,不触发。

楼主(2015-08-08):
惠普DV5不触发,刷BIOS可以触发亮机,装起来准备测试机,发现硬盘给客户带走了,连硬盘线也带走了,我们老大就随便找了一根差不多的插上去结果开机掉电,电流上到3A-4A了。拔掉在触发开机没显示了,键盘灯亮,外界也可以,就是内接没显示。以为还是BIOS问题,重新刷了一遍一个鸟样,加焊显卡也是一样,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。有谁遇到过啊。版号是DAQT6AMB8F0

网友:
日啊!断网了点了重新下载有扣分

网友A:
桥的问题  直接换吧

网友B:
是不是硬盘线不对,烧南桥了?

网友C:
BIOS的版本不对也会这样

网友D:
不会把南桥搞烧了吧

网友E:
桥是不是短路了查查

网友F:
只动了硬盘线,那肯定是把南桥弄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只动了硬盘线,那肯定是把南桥弄坏了

我也是这门怀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会把南桥搞烧了吧

我也是这么认为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IOS的版本不对也会这样

刷了几个了,应该不是BIOS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硬盘线不对,烧南桥了?

就是啊。郁闷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的问题  直接换吧

换完不好砍死你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桥是不是短路了查查

没有短路,这个没图纸

网友:
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