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55不出背桥供电,有波形,求解

楼主(2015-08-08):
如题,G455不出北桥供电,别的都有,示波器打的波形如下,小弟不太懂,请高手指点先上个芯片的图纸

这里有两个机子,一个正常机,一个是待修机
以下上图是正常机,下图是待修机
这是1脚开启波形

2脚打不到,
这是3脚的

这是4脚5V

这是5脚的

6脚打不到
这是9脚的

10脚5V正常,11脚打表是0.1V多
这是12脚的

一次发不完,下面再接着发,现在感觉就是电压出来一下就保护了,但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,
PJ702和PJ703已经断开了还是一样,电感后端的有极电容已经换过一样没变化,也加过330的电容一样没什么用,请高手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还有4张图今天传不上了,只能明天传了

网友A:
  楼主,这个什么型号的示波器。

网友:
呵呵 不会波波 看不懂 帮不上

网友B:
这个直接换个芯片再说,这种修法,一天能修几台呀,没饭吃了

网友:
看上去反馈不正常的波

网友:
         没用过示波器。 看不懂这波形。   先换个芯片试试

网友:
示波器抓 上官G级  看瞬间有波没

网友C:
建议换芯片看看,不行查反馈、自举升压之类,感觉示波器修供电有点浪费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这个什么型号的示波器。

这个是安泰信的,,。

网友:
测量芯片工作条件

网友:
明显是五脚电压(FB)有问题,但是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,还得再查,峰值电压有点高,之后被强制拉低了。
首先得确定PR711和PR706阻值正常,没有断线,之后确定pc710是更换好的。之后更换PC708和pc707

网友:
先换个芯片试试啊

网友:
建议换芯片 查上管和下管的对地值

网友D:
为什么没有上管G极的波形,另外这个反馈的波形也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换芯片看看,不行查反馈、自举升压之类,感觉示波器修供电有点浪费时间

芯片换了三个,自举升压的电容和电阻都换过了,有的东西万用表测不到,只能示波器能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直接换个芯片再说,这种修法,一天能修几台呀,没饭吃了

芯片换过三个了,要是有那么简单谁还用示波器呀

网友:
什么看波形

网友:
这是13脚的,
正常

不正常

14脚
正常

不正常

10脚和4脚一样,12脚和3脚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没有上管G极的波形,另外这个反馈的波形也不正常

上管G脚是13脚 图已经传上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没有上管G极的波形,另外这个反馈的波形也不正常

上管G脚正常的

上管G脚不正常的

网友:
你换下芯片试试

网友:
看着像反馈电路的问题,你看看反馈电路的电阻是不是不正常了,或者是坏了!

网友:
上下管换了吧,电感对地正常么?

网友E:
建议先换掉反馈的电阻再换桥试试

网友:
先测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诶,示波器还是不会用

网友F:
机器什么问题,掉电还是不出电压?

网友:
示波器看的真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机器什么问题,掉电还是不出电压?

不掉电,只是北桥供电出一下就保护了,只有示波器能看到。可以确定和北桥没关系,到北桥的短接点已经断开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建议先换掉反馈的电阻再换桥试试

到北桥的短接点已经断开了,和北桥没关系、

网友:
把上下管换了看看你怎么样,遇到过管子坏导致保护的,或者

网友:
  查查反馈。

网友:
同时测电感端和芯片开启端的波形,看哪个先掉电

网友:
升压电路有问题吧,换升压电容试试

网友:
这机器北桥会的多吧   加焊北桥一般会好

网友:
完全看不懂示波器啊,怎么为正常,怎么为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