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波形能说明蓝线先掉吗?

楼主(2015-08-08):
这个波形能说明蓝线先掉吗?蓝线是ECPWROK 黄线是SLP_S3#

网友:
就是蓝线先掉呀!

网友A:
是不出CPU供电吗?对比ECPWROK和VR_ON,ECPWROK对比HWPG看看

网友:
又是你啊!  多谢了。那就麻烦了,可能EC 可能桥

网友:
还是你们吊啊,都会搞时序了呀,牛

网友:
掉电的波形好像不好抓

网友:
如果只是这两个比较的话,那当然是蓝线先掉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不出CPU供电吗?对比ECPWROK和VR_ON,ECPWROK对比HWPG看看

你小子天天逛论坛,收了你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小子天天逛论坛,收了你吧

多少钱收?价钱合适你就收走吧!

网友:
修时序也是需要足够的理论知识

网友:
这波波抓得好,很准,但是就是自己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个!哈哈

网友:
毫无疑问 蓝线先变化

网友:
蓝线,横轴是时间轴,蓝线抢先

网友:
明显蓝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是故意的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是不出CPU供电吗?对比ECPWROK和VR_ON,ECPWROK对比HWPG看看

不是 亮机50秒 关机,可继续触发。S3对比过HWPG RSMRST#  S3先掉   现在发现ECPWROK 引起的掉电

网友:
是蓝线先掉!!!!

网友:
这很明显的啊,楼主怎么会这么问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不是 亮机50秒 关机,可继续触发。S3对比过HWPG RSMRST#  S3先掉   现在发现ECPWROK 引起的掉电

那也不一定是ECPWROK的问题,只能说明不是HWPG/RSMRST#的问题引起。你找ECPWROK后一个的信号对比也是ECPWROK先掉才能确定。

网友:
EC PWROK先掉 综上所述 可以刷个BIOS 或换个EC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那也不一定是ECPWROK的问题,只能说明不是HWPG/RSMRST#的问题引起。你找ECPWROK后一个的信号对比也是ECPW ...

对比了ECPWROK(蓝线) 4脚(黄线) 还是蓝线先掉!说明是ec的问题啦?

网友D:
换个显卡就好了安保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个显卡就好了安保

换显卡的理由是什么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对比了ECPWROK(蓝线) 4脚(黄线) 还是蓝线先掉!你就说明是ec的问题啦?

1脚ECPWROK对比2脚DELAY_VR_PWRGOOD对比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脚ECPWROK对比2脚DELAY_VR_PWRGOOD对比一下

DELAY_VR_PWRGOOD 已经和SLP_S3对比过了 S3先掉

网友A:
那就刷BIOS换EC看看,希望好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刷BIOS换EC看看,希望好啦。

刷了2个BIOS 换了1个EC 还是一样的症状!真是要抓狂了!

网友:
蓝线先掉查一下S0电PG,刷程序,换EC就这套路了

网友:
必须是蓝线先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