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电源模块rt9199的奇怪现象

楼主(2015-08-08):
修一块GA-p43的板子,DDR3的内存,档内存

检测内存电压,发现其他都正常,就是信号线电压1.6v不对,正常应该是0.9V左右.

他的供电是rt9199,查得1脚 1.7v  ,2脚接地,3脚1.7v ,4脚1.7v

查了pdf,1脚输入,3脚的电压是1脚用2个相等电阻串联分压得来的,应该为1脚电压的一半,测了2个分压电阻,阻值一致,一个接1脚,一个接地。顿时没思路了。换过rt9199,也是一样。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难道1脚的焊盘和3脚的短路了?不然2个相等的分压电阻出来应该是一半才对啊。

对了,电阻我都是在路测的,不知道是不是要拿下来测才行?

网友:
有可能是分压电阻没接地吧

网友:
接地了的。这个测过的

网友:
测过也不代表通电是好的,两个电阻 一个RT9199 换了不用多久吧

网友:
仅供参考

网友:
恩,我现在就换一下电阻试试看。

网友:
直接换了2个1K电阻上去,还是老样子,也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。没辙了,接地的电阻换了个33欧的,直接亮机跑吗。

网友:
新手进来学习的

网友:
边学边做,才会进步

网友:
理论与实践总有出入,实践为准!点亮就好!

网友:
很可能是接地的电阻的地线那一端有问题,要么是电阻不良或是假焊,要不就是地线焊盘有问题,没和主板地线直通,二者间有阻值!

网友:
从图片上来看下分压电阻是经过一个过孔接地的,很有可能是过孔导致的接地不良

网友(2016-09-25):
找到哪里的问题了吗?

网友:
明显3脚电压不对,分压后应为0.75V这个电压是内存VTT电压,不是0.9V,0.9V是DDR2内存。先换电阻看看

网友:
论坛第一次见这么奇葩的故障   想破脑袋 只能想出 接地电阻没有完全接地 或焊盘的可能性

网友:
只能说明你经验不足,理论不扎实

网友: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