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,本人小小白

楼主(2015-08-08):
怎样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,本人小小白

网友:
测试任意PWM上管 就知道有没有短路。

网友:
正常阻值在450左右二极体值

网友:
     用  可调插上电     大短  会大电流得。。

网友:
任意PWM电路的上管D级

网友:
楼主找得到公共点吗?  找得到万用表打到蜂鸣档一只笔公共点,一只笔接地   要响就短路

网友:
,红表笔接任意一个螺丝孔,黑表笔接任意PWM上管D极

网友:
上管 旁边的无极性大电容就是公共点

网友:
也是 保护隔离电路的输出端  正常对地阻值在400多

网友:
用表一量就知道了,,,。。。

网友:
首先你要认识公共点是干嘛的,,怎么找,,至于短路嘛,量一下阻值就知道了

网友:
楼猪是故意这样的吧???

网友:
还是找个师傅学学吧 公共点都不会找 你要自己学 很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