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R405C 花屏

楼主(2015-08-08):
华硕R405C超极本

故障:按开机键后如果显示第一画面LOGO正常那么后面进系统怎么使用都正常,如果按开机后LOGO就开始花屏那就一直花,有时候会花,有时候不花,说不准什么时候会花,如果一开机就正常连续关机再开机都很正常,一旦出现花屏就会连续关机再开机都会花。而且每次花屏的现象都不太一样,又时会出现分屏现象,持续开着会出现变化。

       第一个怀疑的问题就是屏幕问题,客户第一次拿来花屏直接换了屏0K了,过了两天客户又回来了,故障又是花屏,直接换第二个又好了,反复开机测了几次又是花屏,再换第三个后直接见到花屏。 内屏花屏的时候外接显示屏正常,南桥散热片巨烫测了下78度,比显卡温度还高,CPU是集成I5 3317U,显卡英伟达635M 。排除CPU集显因为外接都正常,是显卡问题 还是显存呢?

网友:
估计没人给你准确答案,建议做显卡慢慢排除

网友A:
南桥散热片这么热,加焊桥看看了。不行换一个桥吧!

网友:
显卡坏的多呀

网友:
一般都先干显卡的

网友:
最好先刷BIOS 好像之前因BIOS引起花屏的也碰到了,不行再测接口

网友:
觉得哪个就搞哪个,南桥觉得烫就加焊或者重植 再搞显卡

网友B:
华硕不定时花屏的不好搞,碰到几架华硕机都这样,换了桥,显卡,刷BIOS,还不能解决,怀疑是CPU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华硕不定时花屏的不好搞,碰到几架华硕机都这样,换了桥,显卡,刷BIOS,还不能解决,怀疑是CPU问题。

赞同这位朋友的看法 不定时的花屏确实排除有难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散热片这么热,加焊桥看看了。不行换一个桥吧!

100%不是桥问题

网友:
先确定下外接是否正常  如果外接一样     99%显卡 。  外接正常   看看屏线。 显存也包括显卡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好弄哟,

网友:
上次也碰到一台

网友:
既然屏排除  你有没有想过屏线

网友:
我手上有台G460本来是不亮机,加焊了南桥,亮了,但是花屏,和你花的差不多,以为是显卡,和显存,我都焊了,可还是花屏,就怀疑是桥的问题,但是还没有换,放在那里。客户要换板,其实我很想把桥换了,可我只是个打工的,

网友:
很难准确定性

个人觉得先排除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应该一个一个排除吧,你这个好 奇葩啊,比较难查,时好时坏, 屏已经换过了  那就再从 屏线——换CPU——换显卡——加焊显存——更换显存。 我记得有一个 DOS下可以跑显存的软件。我找找看,需要了联系我

网友:
屏供电测量了吗

网友:
我觉得可以断开显卡 看集显能不能用 看看会不会花屏

网友:
内存供电的上管接19v的电容换下

网友:
先显卡呗。。。。。除非是通病  否则只能一步一步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华硕不定时花屏的不好搞,碰到几架华硕机都这样,换了桥,显卡,刷BIOS,还不能解决,怀疑是CPU问题。

同感,之前也是怀疑CPU问题,但是集成都正常, 可能性就不大了,准备给南桥做手术,拭目以待....

网友:
既然南桥特别烫,先看看是不是缺供电导致的,不行就先换南桥试试吧!

网友:
我怀疑CPU 的问题 !!

网友:
我手头也有一台华硕的笔本花屏,暂时没管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