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E2220W灯管接线柱虚焊引起高压部分出问题

楼主(2015-08-08):
三星E2220W灯管接线柱虚焊引起高压部分出问题、
测量高压包度数,初级有一个线圈度数为0(二极管档位),次级的两个线圈度数都为六百多(二极管档位)
应该是好的吧,不确定
高压芯片是BD9275F,测量周边元器件没发现问题,去保护了(11脚接地)也没用,测量两个驱动脚15、16脚电压都为0V,不知哪个脚位还会控制驱动脚输出,希望大家指点指点

网友A:
不要去保护,,可能灯管有问题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要去保护,,可能灯管有问题了

不是灯管,用通用高压板点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灯管,用通用高压板点过

那就修高压电路吗

网友:
不能简单去保护了事,实在不行就换高压板吧。

网友C:
你通用高压板  根本点不出来什么问题   就算你灯管有毛病 原机的亮下灭。用通用高压点 他会一直亮。只有拿灯管上你原机高压点  你才知道到底哪个坏 OK?

网友D:
楼主症状也不说一下。如果灯管彻底不亮, 那就不是保护电路的问题,如果15,16两脚瞬间有输出,马上就停止输出,才是保护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症状也不说一下。如果灯管彻底不亮, 那就不是保护电路的问题,如果15,16两脚瞬间有输出,马上就停止 ...

没有瞬间输出,是完全没输出,0V,测芯片的供电11V,开启5V,但15和16脚就是无输出,是不是芯片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通用高压板  根本点不出来什么问题   就算你灯管有毛病 原机的亮下灭。用通用高压点 他会一直亮。只有拿 ...

原机板子的高压板有问题了,只能用通用板点,为啥通用板点坏灯管也会常亮?

网友:
楼主不用麻烦了  直接改个 双灯的高压上去啊

网友E:
先测电源板上的高压部分,在册灯管,用通用的高压板跟本测不出来灯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先测电源板上的高压部分,在册灯管,用通用的高压板跟本测不出来灯管

这个是对的,但是有电流表的话,可以简单的看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先测电源板上的高压部分,在册灯管,用通用的高压板跟本测不出来灯管

那一个一个的测灯管可以测出好坏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