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下显卡问题

楼主(2015-08-08):
一块GTX560显卡,在win7下一直用着,前几天升级到win10后设备管理器找不显卡,换到另外一台机器(同样是win10系统,显卡是同一个)可以看到显卡,也能装好驱动,桌面操作没问题,但是一进逆战就会没有响应(有时可以玩几分钟,有时半个小时左右)整个屏幕就像死机一样,要等几分钟才会退出来,如果进坦克世界的话更快停止响应,基本就2分钟左右,鼠标键盘要有一会才会工作,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花屏出现,用温度计测核心背后的pcb温度也才45度左右,想问下这问题是核心还是显存的问题(电容没有鼓包的,板上大焊点(电容 电感)没发现虚焊也补焊过了。会不会是核心和核心盖子之间的硅脂干了,散热不好(就像AMD的CPU可以开顶盖换硅脂的问题),这这显卡的顶盖能开吗?

网友:
一般是能开的

网友:
还是不要开顶盖,。。。

网友A:
谁开过盖出来说说,正考虑要不要开盖上bga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谁开过盖出来说说,正考虑要不要开盖上bga呢

手头也没有这种带顶盖的废卡,要是有就可以开一个看看是硅脂还是焊接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手头也没有这种带顶盖的废卡,要是有就可以开一个看看是硅脂还是焊接的了

是硅脂的。关键是如何方便的拿下来,不易损坏GPU. 你可以试试风枪或电吹风加热GPU,硅脂软一点然后左右拧盖子看看能不能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