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ewsonic atx电源 没有5v待机电压

楼主(2015-08-08):
查,大滤波电容没有300v电压,刚开始有140v,换了,电容,换了4个2极管,电压反而只有40v左右了。测量有两个电阻520千欧(绿棕黄金),有一个坏了,也不知什么功能,没有配件。求大哥们给小弟一个提示。我正在学习中。

网友:
先把查到的坏元件换了再说吧

网友:
楼主测到的是均压电阻吗,按说就算坏了一个也不应只有40的啊,用心切查一下应该不难的啊。

网友:
谢谢,今天再好好搞搞。

网友A:
把图奉上,哥哥们指点迷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图奉上,哥哥们指点迷津

楼主可参考此帖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 ... digest%26digest%3D1

网友:
谢谢兄弟们的关心,修好了,换了520千欧的电阻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