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脑EC芯片拆、回焊求指导

楼主(2015-08-08):
小白最近在学EC芯片的拆、回焊。看了迅维的EC芯片拆、回焊影片,拆焊是用热风枪,回焊是用刀头铬铁拖焊完成。拿了几片光盘上的芯片试了下,有一些问题,请维修大神指导:

1.如果是新的EC芯片,要先将各边上点锡吗?还是不用上锡,只要直接涂助焊膏即可和主板焊接?

2.EC芯片的脚细又密,要将EC芯片四边各脚与主板焊盘对应脚对齐,有没有好的辅助工具?可以更稳定快速定位。迅维影片是用镊子,可是实作上并不是那么简单(芯片易掉落;芯片不容易保持水平)

3.如果各脚之间有连锡的情况,用刀头铬铁似乎不太容易将各脚的连锡去除
已上3点是小白在焊接细又密的EC芯片上所遭遇的问题,恳请有经验的维修大神能给予指点,谢谢。

网友:
这个要手把手教一次的吧 说得清楚? 对准了四边 洛铁头上去拖焊丝 用前端拉几个回合 用焊油在吸干净 基本没多大问题如果这个都搞不掂 怎么焊供电芯片。。

网友:
多练练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还要熟能生巧,没有捷径可以走,多拿废主板练习。

网友:
楼主还是去学修电脑的地方好好学学吧,你这样别把机子给整烂了

网友:
这个就是自己多练习

网友:
可以把焊盘拖锡拖的均匀点。涂点助焊膏,可以用风枪先加热焊盘。等焊锡差不多了。再把EC换上去

网友:
熟能生巧,没有捷径可以走呀,迅维的视频就很好啊,视频告诉我们是的方法,但技巧是靠时间练出来的,慢慢练吧,熟练了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个要多练习才行

网友:
多练习, 最好找个人手把教一下, EC相对简单, 焊不好故障扩大的几率相对小些;电源芯片比这更考技术, 焊不好后果就太严重了.

网友:
多加练习  孰能生巧

网友:
好的烙铁 好的锡线很重要

网友:
       处理好焊盘  对角先固定好  就很好悍了

网友:
多多练习 反正只要换上去不连脚 不空脚 就可以了 歪点就歪点 先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

网友:
全程热风枪

网友:
这都是手工活  多练练  就熟悉了    说是说不好的

网友:
去学修电脑的地方好好学学

网友:
只能说我练了三个月,现在没问题啦不超8分钟

网友:
练个几十篇就好了

网友:
熟能生巧,多练习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多多练习到了一定程度就轻而易的干了

网友:
楼主 记住看一遍练十遍  就会了

网友:
烙铁一个,镊子一把,风枪一个,然后风枪加热,接着看锡的溶解程度,最后就是把EC翘起,接下来就很好办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和楼主一样,我也问个这种问题,还真得找几块板子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