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bclk smbdata的作用和时序(intel主板中)

楼主(2015-08-08):
smbclk smbdata的作用:为内存,时钟芯片,IO,南桥之间进行信息传递提供通道
smbclk smbdata的时序:BIOS上电自检开始时为去检测内存提供通道时就开始产生
我的理解对不对,拍砖吧,大师们共同提高!

网友A:
基本上对的,再进一步说明一下,是南桥初始化后去抓取内存的通道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上对的,再进一步说明一下,是南桥初始化后去抓取内存的通道

在故障板的维修的过程中,是不是检测了bIOS后下一步就该去检测SMBCLK SMBDATA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在故障板的维修的过程中,是不是检测了bIOS后下一步就该去检测SMBCLK SMBDATA?

软过程其实第一步是找到BIOS的位置,再调取BIOS的相关文件先去初始芯片组,如果没有问题,南桥再通过系统管理总线(SMBCKL SMBDATA)去抓取内存,抓取内存后再从BIOS调相关内存的文件初始化内存,初始成功后再从BIOS调相关接口的文件初始接口,完成后再去抓取显卡的BIOS,从显卡BIOS从调取文件初始化显卡,如果是笔记调初始化显卡后就会通过EDID数据线读取屏信息,成功后就开通屏供电和背光信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软过程其实第一步是找到BIOS的位置,再调取BIOS的相关文件先去初始芯片组,如果没有问题,南桥再通过系统 ...

感谢你对软启动的分析,之前学修板时,师傅只提到大概,

网友:
这两个信号不正常会导致不过内存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感谢你对软启动的分析,之前学修板时,师傅只提到大概,

"初始成功后再从BIO调相关接口的文件初始接口“中的”接口“是指什么?是不是IO芯片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"初始成功后再从BIO调相关接口的文件初始接口“中的”接口“是指什么?是不是IO芯片?

按理来说 ,在笔记本中,插上电,EC有了供电、时钟复位,然后在读取bios程序来定义自身的引脚,我也解释不清 ,希望这个案例能帮助楼主 首先我们所说的EC程序,就是说机器主电源管理芯片本身内部并无刷程序

它们要想实现全板电源开启待机关机电压切放,电源管理芯片,大部分引脚如何定义。所挂接的FLS芯片,一般厂家都是刷在BIOS内部的,所以在我们用户接入电源或电池时,此BIOS引脚就会接通供电和EC复位启振后发过来的片选信号读取BIOS内序来控制开机关机待机和主板各种电压切放。

我们所说:EC程序一般所见分为三种。

就是现在945 965 PM45 等主板所采用的SPI 8脚或16脚的芯片。

一、是BIOS挂EC  二、是EC 内部厂家出厂就用电击逻辑刷写好的。三、是EC 所用程序和BIOS分开芯片刷写的。这种可能厂家以后是主流,就是EC所需要的程序不和BIOS芯片在一个芯里写。今天我们先按一个新机器主板的实例讲解一下按例的分析,

按客户一台机器为:SONY I5CPU 新机,现在I5一般都在保内、所以到我们手里,修的也不多。
主板板号:好像是MBX221吧记的不是太清楚了。此机为不加电,先上一个主板实物图吧,上次修完我用手机照的不清楚,大家将就看

拆开主板待机看起来很正常的、电流为0.02开关上有3v电压,按开关并无反应、测主板各大供电也无输出。整板也无短路,像这样的新机器、我们只能按照长理来、推断维修。图也没有找到,其实我们看电流也能猜到八九是主板侍机不太对,一般主板:插上电源后,一般电流都会从0.04或0.06左右往下掉到0.02做一个待机电流的上升沿动作。我个人这么解译,你看当机器接入电源时、首先:EC要读BIOS里程序。
所以EC要有供电、BIOS要供电,这时会有电流,当EC读取BIOS程序后,来定义EC引脚,然后开启主3V 5V 电压,当EC初次发启开启信号给3V5V管理芯片,3 5 V一出来顺间电流增大,当电压给电容电感储能、顺间完成后,电流又回到原点。好咱先不谈这个,这个只是我个人修机的方法,还是实实的来查条件找出EC程序是在那里存储。当时找到图纸,后来想起我自己收藏有一块PM45芯片组SONY和这块感觉差不多。我们有时修板确实找不到原板图时、我们想查条件必需要找一个厂家图、
来借鉴一下。我这个板是M751也是富士康代工,工作模式都差不了太多。
一般像我修机子都会先找3V 5V 一般同仁可能都会这么测,有时这样修速度快点,要是你先测EC条件,测完了用了老半天劲、结果没问题、出在3V5V控制芯这里或后级,那不是要增加时间吗,再说了,我们修机器都是从后住前找的多。图纸不一样,3V 5V 芯片也不一样,所以我先从光驱接口或USB接,主供电电路也好跑,很快找到了。3 5V控制芯片然后对着图对比这两个芯片引脚,功能是不是都差不多的,测了很多脚感觉3 V 5V 控制脚也差不多的,接着就追了上去,到了EC 的EN1 和EN2经电阻、所接一快信号叫ALW_ON这有这两信号到了3V 5V 才会开启。
寻找ALW_ON也是接在EC 15脚,我们看到了EC 15脚是GPIO51EC只要是GPIO脚位都是靠EC读取BIOS内部程序,来定义是输出还是输入或是高低电转换。当然ALW_ON还接着温控芯片呢,如果温控有问题了,也会接低此信号。但这我又测了EC复位供电都正常
再测EC PWRBTN#给南桥再加点没动作,RSMRST也无输出,加电开关到EC是正常的,接着EC本身也复位时钟也起振。测BIOS呢是没有电压的,而且还是挂南桥,开始以为EC内部有程序的,走了一点弯路、想换一个EC手里也没有这样型号的,我感觉引脚都一样的、那就先给我PM45取下来装上试试。焊上故障一样,我又给他的换到我的板、结果同样加点,这我才明白了点,这EC通用,就像我们PC87551 和87541 97551都能通用还有跟华邦的87541它们都能互换代用。再测AC IN也正常是池芯片发过来的也一样为高,又测LIDIN#也为高。最后我又顺图看了看我自己板U32所连EC引脚。
找到我板子上这几个脚有电压无波型。顺连脚跑跑线路到了U22小8脚25芯片长的跟MOS管一样,EC 就单独刷在这里、测8脚供电有1脚有电压无波型,基本确定EC 程序坏了、但是有的机器有波型,也不一定都是好的。最好是以上条件都满足后,如果PWRBTN#无动作、那我们可以刷一个试。再说一点、有的加点不亮机,用示波器看波型如果来回挡信号、就像来回复位那种感觉样。基本断定也是BIOS坏,每次坏BIOS这种故障我都会对比总结。最后决定EC程序坏了,网站上也没下到官网也没有,最后我用、我自己板子给BIOS装上试,装上后3 V5V等信号就出来了而且PWRBTN#加电也有动作了。只是内部电源模块还是不一样,所以只能出来部分电压。最后宝有家卖料板花了我220买了一块回来刷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