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70开机正常使用,关不了机,0.8安多的电流!!!

楼主(2015-08-08):
回家后修的第一台笔记本,几经波折,修好开机后,关不了机了,关机的时候电流从0.6几跳到0.8几就不动了。
事情是这样的,我拿到板的时候能触发,没CPU供电(供电芯片是95831),测23脚VIN没供电,打值600多(PR942),场管D极却是400多,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断线,我就直接充电感飞线,能开机正常使用,什么都正常就是关不了机。
现在修的没思路了,哪位大神教教我~~~~感激不尽!!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这里顺便找下工作湖南邵阳武冈地区有没有要实习生的!!!

网友:
屏幕关了没有,如果屏幕黑了,先排除外设或刷BIOS看看。如果是关不了机,重点查桥的SLP信号

网友A:
你飞线这里没找到故障,可能时序不对。

网友:
应该是时序不对!!看看SLP信号   然后刷下BIOS

网友:
从CPu的供电开启往回查。

网友:
刷个BIOS吧,现在机器BIOS坏的挺多。

网友:
关不了机无非BIOS EC PCH

网友B:
应该是飞线电压没有通过时序转换,直接拉过来,前面时序没有到位。

网友:
关机时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飞线这里没找到故障,可能时序不对。

这里的供电是和场管的D极是一个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飞线电压没有通过时序转换,直接拉过来,前面时序没有到位。

但是供电是和场馆的D极是一个供电啊,不需要转换

网友:
之前遇到一个管不了机的  直接刷BIOS好了 可以试试

网友:
     查查 SLP 信号。  你是不是把电池装上的啊

网友:
这个真没有

网友:
一般情况最好不要飞线     除非你能确定他断线

网友:
楼主搞好了吗

网友:
回复得太好了

网友:
你飞线这里没找到故障,可能时序不对

网友:
看看VIN是不是还要经过电阻 那些的